[STM32F4]
STM32F407VGT6,error while calling macro execUserFlashExit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0):
STM32F407VGT6,IAR平台,jlink仿真器,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按说应当先下载,然后进入调试状态,
现在也能看到下载界面,但随后跳出一个小窗口报错:error while calling macro execUserFlashExit,无法进入debug状态。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碰到过,看看是否JLINK固件版本或其它硬件线路方面的原因。

或者找个STLIN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看看是否JLINK固件版本或其它硬件线路方面的原因。

或者找个STLINK试试。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