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线松动会烧板子么?

楼主(2021-12-20):
只是虚接,不短路

网友A:
如果只是接了正负极两根线,不会烧板子,但是如果还接了其他通信线,并且没有隔离,那就有可能会烧通信芯片

网友B:
虚接有可能出现放电打火花现象。

楼主:
我觉得也不至于烧板子,
结果,去生产看的时候,
是根本没接线,跟我谎报军情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