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不能识别到芯片

楼主(2021-12-20):
新拿到的开发板,识别不到芯片,必须要把开发板和调试器分开,才能调试吗?

网友A:
当然不是,在开发板上就可以啊。你怎么知道无法识别的?

网友B:
你是哪个开发板,说下型号,是不是没有设置好烧录软件的配置啊。

网友C:
烧录软件要设置好调试器啊。
然后才能识别。
另外要确认相关驱动软件安装了没。

网友D:
你说的是谁家板子啊?一般情况板载调试器肯定不需要掰开啊

网友E:
你是不是要看看原理图之类的呢,原理图肯定有说明

网友F:
你这是不是有跳线没有接,导致调试器和主控芯片没接在一起呢

网友G:
可以问问给你开发板的人,咨询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H:
应该不需要分开的吧,毕竟是板载调试器

网友I:
建议你贴个图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J:
是不是你驱动没装好啊,导致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K:
看看你电脑里的资源管理器,看看驱动是否是对的呀

网友L:
在开发板上就行,没必要掰下来的,看你供电是否正确

网友M:
正常是不需要掰下来就可以调试的

网友N:
是不是数据线不支持带数据功能

网友O:
你的主芯片是不是没有供电导致的呢,你看看原理图看看供电方式吧

网友P:
有的开发板有好几个供电口,但是烧录调试器的口只有1个,你要选对的

网友Q:
是误操作了么?,用的谁家开发板?

网友R:
可以发一下开发板照片,分析看看

网友S:
正常是不要分开的,分开就浪费了

网友T:
分开也行的,可能是供电你没搞对导致的不识别

网友U:
你主控芯片有正常工作么?你要确定主控芯片有正常工作哦

网友V:
看是你开发板根本没有正确工作,你需要看看手册,不然很难入门的

网友W:
新的开发板你要先熟悉操作流程和手册,不能直接上来就干

网友X:
能识别到仿真器吗

网友Y:
有些跳线是不是需要更改啊

网友Z:
没有必要分开进行调试啊

网友AA:
直接在开发板上就可以

网友AB:
换一个芯片看看

网友AC:
是不是没偶单独对电路板供电啊

网友AD:
不是的,直接就能用,
新唐的开发板,一般都有用户手册,
至少入门不是问题

网友AE(2022-03-02):
不需要掰开,看看电脑有识别到nulink吗?

网友AF:
检查一下usb线是充电线还是数据线

网友AG:
不用,已经连接好了,直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