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写文件到NUC980的SPI NAND中每个文件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1-12-20):
烧写文件到NUC980的SPI NAND中每个文件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看什么文件了,如果你在系统中设置了读取的相关地址肯定要烧录对。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没玩过这么高级的,你看看手册有没有说明。

网友C:
这个跟文件的种类没有关系

网友D:
不需要人为定义

网友E:
必须要指定地址吗

网友F:
最大的文件能有多大啊

网友G:
一定注意不要超限

网友H:
这个地址只是一个相对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