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MCU CAN入门指南

楼主(2021-12-20):
AN0095 -- AT32 MCU CAN入门指南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是一种实现各节点之间实时、可靠的数据通信的分布式串行通信协议,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本文介绍了 CAN 标准协议,AT32 CAN 的使用流程以及基于AT32 的几个 CAN 使用例程。
支持型号: AT32FXX系列

截取部分文档内容如下:

CAN拓扑网络如下图1:
CAN 总线由两条差分线 CANH 和 CANL 组成,各个节点通过较短的支线接入 CAN 总线。各节点从通信协议而言是没有主从和地址区分的,每个节点均可以平等的收发数据。另外,在CAN 总线的两端各有一个 120Ω的终端电阻,来做阻抗匹配,以减少回波反射。

电平特性如下图2:
显性电平对应逻辑“0”,CANH 和 CANL 压差 2.5V 左右。而隐性电平对应逻辑“1”,CANH和 CANL 压差为 0V。在总线上,显性电平具有优先权,只要有一个节点输出显性电平,总线上即为显性电平。而隐形电平则具有包容的意味,只有所有的节点都输出隐性电平,总线上才为隐性电平。

CAN帧类型如下表1:
CAN 包含了以下 5 种帧类型。其中数据帧和远程帧由用户控制收发;错误帧、过载帧和间隔帧是 CAN 总线上各节点硬件根据对应状态发送,用户不能也无需控制。

CAN标准数据帧格式如下图4(更多帧类型格式请参考附件pdf文档)
帧起始:为 1bit 显性位。由于 CAN 总线空闲时是隐性电平,帧起始的显性位用于提示总线上的节点“一帧信息传输开始了”。
仲裁段:表示该帧优先级的段,包含标识符和帧类型(数据/远程帧)。
控制段:表示数据的字节数、标识符类型(标准/扩展标识符)及保留位的段。
数据段:数据,一帧可发送 0~8 个字节的数据(数据长度根据控制段的 DLC 决定)。
CRC 段:发送节点将 CRC 计算区域(不包含填充位)进行 CRC 计算后放入 CRC 段发送。接收节点也对 CRC 计算区域进行 CRC 计算,并与收到的 CRC 域进行对比,若 CRC 对比结果有误则向总线发送错误帧,若对比结果正确则随后发送应答。
ACK 段:含应答位(ACK SLOT)和应答间隔符(ACK DELIMITER)。发送节点在 ACK 段均发送隐性电平;接收节点如果在接收过程中没有检测到错误,则在应答位输出 1bit 显性电平,以通知发送节点“这帧数据被正确的接收了”。
帧结束:表示数据帧结束的段,为 7bit 隐性电平。

附件pdf文档内容参考如下目录,具体内容请下载附件pdf文档,附件压缩包为CAN波特率配置工具(该工具仅支持WIN10系统)
1 CAN 概述 ...........................6
2 CAN 协议介绍............................7
2.1 CAN 网络拓扑结构 ................7
2.2 CAN 总线物理层特性 .............7
2.3 帧类型.............................8
2.4 帧结构.................................10
2.5 位填充...............................10
2.6 位格式.................................11
2.7 同步机制............................11
2.8 仲裁机制.............................12
2.9 错误处理机制 ....................13
2.9.1 错误类型........................13
2.9.2 错误状态..........................14
3 AT32 的 CAN ....................... 15
3.1 整体功能介绍 .....................15
3.2 CAN 发送流程.....................15
3.3 CAN 接收流程.....................16
3.4 过滤器.................................18
3.5 CAN 波特率及采样点计算.......19
3.5.1 波特率计算公式.................19
3.5.2 采样点计算公式................20
3.5.3 波特率计算工具..............20
4 案例 1 CAN 正常通信—normal 模式 ... 22
4.1 功能简介...........................22
4.2 资源准备...........................22
4.3 软件设计............................22
4.4 实验效果............................26
5 案例 2 CAN 接收过滤器使用....... 27
5.1 功能简介..............................27
5.2 资源准备.............................27
5.3 软件设计.............................27
5.4 实验效果.............................33
6 案例 3 CAN 调试—loopback 模式 ... 34
6.1 功能简介.................34
6.2 资源准备..................34
6.3 软件设计.................34
6.4 实验效果..................38
7 文档版本历史......... 39

网友A:
中文版的,不错,国产的希望

网友B:
中文版的看起来方便多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如何扩展MCU的CAN接口

扩展是指啥?

网友D:
can与mcu可以直接连接吗

不能直接相连,需要加一个电平转换器,用来将MCU的TTL电平转换成CAN的差分电平。附件pdf的“案例1”一节有介绍一下电平转换器。

网友E:
can接收 可以不用先指定id吗

网友F:
can总线 多少个设备

CAN协议本身是不限制设备个数的。但具体能挂多少个设备,跟你使用的波特率、电平转换芯片的驱动能力有关,一般来说几十台使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G:
节点ID设置可以属于CAN应用层协议内容?

可以啊。你开发驱动的时候给上层应用预留ID的接口就行

网友H:
两个can通道的单片机芯片

403/403A/407/413/435/437这些系列都是带2个CAN的。415系列带1个can。低成本的421系列不带can。

网友I:
选择单片机研发CAN总线

网友J:
怎么使两个单片机间进行CAN通信

网友K:
有自带CAN总线的单片机芯片吗

网友L:
如何连入CAN总线?

网友F:
自带的CAN控制器 ?

是的

网友E:
带can总线功能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D:
怎样通过CAN总线对MCU进行在线升级?

bsp里面有usart、usb和emac的在线升级demo,路径见utilities/xxxxxxx_iap_demo。CAN暂时没有,不过可以参考下这几个demo

网友C:
CAN芯片那个好用?

你是指CAN电平转换器?附件pdf里面“案例1”有推荐一款。

网友K:
can通讯怎么才能进入正常模式

参考附件pdf的“案例1”哈,有贴代码和注释

网友J:
8位带CAN的单片机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