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采用RT-Thread Studio搭建N32G43x开发环境-1

楼主(2021-12-21):
#申请原创#
搭建基于RT-Thread Studio的开发环境
1. 下载并安装RT-Thread Studio开发环境
RT-Thread Studio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rt-thread.org/page/download.html
RT-Thread官方文档中心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development-tools/rtthread-studio/um/studio-user-begin
这里包含了开发工具的下载安装等相关问题,写的老好了,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2. 下载国民技术的板级支持包
国民技术的N32G45XVL-STB的板级支持包是被RT-Thread Studio支持的,我们这里面把它安装上,作为我们移植的一个参考。
下载安装后的文件,存放在 盘符:\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Board_Support_Packages\Nations\目录下,正常情况下目录中只有N32G45xvl-stb一个文件夹。
3. 修改板级支持包和工程创建

3.1.  板级支持包
为了支持我们手头的开发板,我们需要基于N32G45xvl-STB支持包修改N32G43XCL-STB支持包,我们把N32G45xvl-stb复制一份,并且命名为N32G43xcl-stb,然后修改其中的配置文件,替换相应的库文件等,我这里已经修改了一个,但仅对基本环境、LED驱动和USART1驱动做了测试。其它外设驱动后面逐渐测试和修改。
3.2.  工程创建
将我修改的N32G43xcl-STB文件夹解压到路径
盘符:\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Board_Support_Packages\Nations\
目录下后,我们可以启动RT-ThreadStudio,并通过选择 文件->新建->rt-thread项目打开创建工程对话框,选择“基于开发板”,输入一个工程名,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的情况,点击“完成”按钮后,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基于N32G43XCL-STB开发板的工程了。
有些信息我修改的不完善,但是不影响使用。
4. 程序下载和仿真调试
4.1.  Pyocd工具的支持
RT-Thread Studio支持很多种的仿真器,这里就选择对N32G45x系列支持的pyocd 。
这个工具在
盘符:\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
目录中。我们选择其中的0.1.3作为移植对象,增加对N32G43x系列的支持。
首先,将Nationstech.N32G43x_DFP.0.9.2.pack支持包拷贝到pyocd目录下的packs目录中。
然后,我运行了一下packs目录下的update_yaml.py文件,运行方法为python update_yaml.py 。运行后我们检查一下pyocd目录下的文件pyocd.yaml,看是否增加支持包条目。如果增加了,说明添加成功了。
4.2.  调试和下载环境配置
我们打开调试配置界面,选择“Debugger”的tab页,这里仅修改设备名称为“N32G435CB”,不能写成“N32G435CBL7”,否则调试和下载都会失效。

5. 运行效果显示
通过串口展示RT-Thread的版本信息,执行了help指令的输出,表示系统已经正常的运行起来了。

同时,移植后了LED小灯也可以正确的闪烁,表示io接口和系统调度也正常的运行起来了。

6. 移植代码
下面是移植的代码:   这里再提示一下,这个移植仅完成基本核心,LED小灯,USART1的移植和测试工作,其它外设再后面的移植过程中继续完善和测试。
n32g43xcl-stb.part3.rar (239.75 KB)
n32g43xcl-stb.part2.rar (5 MB)
n32g43xcl-stb.part1.rar (5 MB)

楼主:
目前的程序占用大概为64K,RAM占用大概4K,还是有一定的可玩空间的

网友A:
挺好的,RTT现在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B:
优秀,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C:
Flash已经用了一半了,点个灯好浪费哟

网友D:
这个开发工具不错,我喜欢用。

网友E:
优秀阿,玩起来真好

网友B:
兄弟,你好,我按照你的步骤,在选择基于开发板的时候,还是N32G45X开发板,没有N32G43X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好,我按照你的步骤,在选择基于开发板的时候,还是N32G45X开发板,没有N32G43X开发板 ...

拷贝的目录对吗,你可以关闭后重新打开rt-thread studio试试,我的也是刷新后才会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拷贝的目录对吗,你可以关闭后重新打开rt-thread studio试试,我的也是刷新后才会出来 ...

我打开了好几次都没有更新到G43XCL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开了好几次都没有更新到G43XCL开发板

不知道有进展了吗,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可以把解决方法反馈出来

网友B(点评):
解决了,就是把你的解压包直接解压到BSP支持包目录,不能有两层目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后面更新了SPI驱动和PIN驱动,您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多谢大佬支持

网友F:
我没这么复杂,keil网站下载RT的pack包后,系统时钟调用函数修改下,调用rt的tick,delay改成rt的延时函数,其他中断调用相应的rt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G(2022-03-20):
里面有个制作包的功能,你可以在里面提交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进展了吗,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可以把解决方法反馈出来

你应该是解压的时候多了一层同名的文件夹,复制过去的地址应该为C:\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Board_Support_Packages\Nations\n32g43xcl-stb\1.0.0,这样的,你是不是两层n32g43xcl-stb

网友H(2023-01-30):
N32g435CBL7的Keil 的Packet和例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