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VE移植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21-12-21):
RT-thread国产操作系统,搭配上国民技术N32G455,真的是珠联璧合。简单的移植了下RT-thread,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gitee仓库下载。
https://gitee.com/liszttttt/n32-g455-ve_-rtt,可在此基础上,开发自己的东西。

网友A:
感谢对国民技术的支持

网友B(2022-08-20):
这个不是RT-thread studio可用吗

网友C(2022-11-03):
RT-thread studio支持这个芯片吗

网友D:
N32G455VE可以替换stm32哪个芯片

网友E:
RT-thread移植太复杂了,直接使用keil自带的。

网友F:
RT-thread占用了多大的ram?

网友G(2023-06-13):
RT-Thread是一款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具有友好的社区支持和广泛的平台适配性。

网友F:
从RT-Thread官方网站http://www.rt-thread.org/下载最新版的RT-Thread BSP包,并将其解压至本地目录。然后,进入BSP目录,根据目标板型号和芯片架构,选择合适的配置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H:
rt-thread是否是免费的

网友I:
可以跑操作系统吗?

网友J:
rt-thread 怎么确定线程栈大小

网友K:
在移植RT-Thread之前,需要先了解目标板的硬件资源,包括CPU、内存、外设等,并进行相应的设置和调整。

网友L:
为什么在rtthread官网下载的源码是老的

网友M:
将RT-Thread源码中的bsp目录复制到目标板的工程代码目录中,在该目录下会有一个名为startup_N32G43x.s的汇编启动文件和一个名为n32g43x.ld的链接脚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汇编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以适配目标板的硬件资源和Flash空间布局。

网友N:
首先需要选择适合目标板的CPU架构,RT-Thread支持多种不同的CPU架构,包括ARM Cortex-M、ARM Cortex-A、MIPS、PowerPC等。对于N32G435芯片,可以选择ARM Cortex-M3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