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侦测STM32有没有在限定时间内有接受数据?

楼主(2021-12-21):
请问,我用STM32F103做一个CAN通讯的数据处理,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要收到另一个CAN模块发过来的数据,如果超时,我的CAN就要发一个错误报文出来,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定时器就可以啊

网友B:
按沙发所言操作就可以。

需要监控CAN信号时,开启定时器计数,如果有CAN数据过来,通过CAN中断来对定时器再次清零或设置相关标志。

网友C:
收到一帧数据之后定时器计时开始,当再收到时定时器清零,当定时器计数到你说的一段时间,就说明没收到数据,需要发送错误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一帧数据之后定时器计时开始,当再收到时定时器清零,当定时器计数到你说的一段时间,就说明没收到数据 ...

如果一直没接收到数据,定时器就不会触发;查询pending的返回值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voi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1(void)

{

if((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0)
{ Delay1(10000000);
can_tx1(0X29,0X1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直没接收到数据,定时器就不会触发;查询pending的返回值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void USB_LP_CA ...

这段代码写到定时器中断里,这个CAN中断写个定时器重新计数的代码

网友D:
开个定时器,定个时间。收到了就清除定时器,没收到,定时器超时处理。

楼主:
正常是有心跳数据与其它运行数据过来,频率是1秒一次,

网友E:
有吧,定时器配合接收中断呗

网友F:
定时器计时,接收中断如果到达多久之后,还没响应,就断定超时

网友G:
接收数据超时好像网上有例程,你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H:
不会用can,话说can和串口是不是类似啊

网友I:
Can的话有啥优势么

网友J:
感觉就跟串口收数据超时一样,串口是有个串口中断的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K:
Can是否有接收中断标记呢?如果有中断标记就好操作多了

网友L:
没用过CAN,不敢乱说,不过肯定是要定时器计数的,剩下那个标记就是can接收标记啦

网友M:
你可以查查can的相关资料,看看有没有超时触发的功能

网友N:
感觉就是查看CAN的接收标记,接收之后就清零,没接收到的话就自己做个超时处理

网友O:
自己开启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P:
can本身应该没有超时发送的功能吧

网友Q:
只能通过定时器来实现了

网友R:
我觉得can本身有错误重发的机制 但是按照楼主说的这个固定延时的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S:
城主已经详细说明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