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的flash函数问题

楼主(2021-12-21):
1.使用data flash 读写函数,因为WCH提供的相关函数是隐藏的,看不到具体实现。想问问。比如EEPROM_WRITE(). 返回值0为成功。请问,函数内部有没有进行读判断?就是写完后,此函数内部有没有再读一遍,判断读写一致,才返回0?

非0返回值各自代表什么错误情况?
最好,能提供一下具体实现,伪代码也行。

另外想问下,
2.CH573的data flash,如果某位置不为0XFF,执行写函数,是什么后果?提示错误,还是将相关位的1变0?这对寿命平衡很重要。
3.dataflash 的EEPROM_WRITE函数,写一个字节,和4个字节,速度一样吗?因为手册只提供了字编程时间,没有字节编程时间。

网友A:
1,没有执行读判断
,返回非0情况通常是参数错误,比如地址错误
2,如果对应的bit是1,写入0是一定成功的,dataflash支持按字节写
3,同一个page内(256Byte),小于等于256字节的写,速度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