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方波放大后出现很多毛刺,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12-21):
如图,我想把一个1KHZ的正负5v方波放大到正负10V的方波信号,经过一级同向放大后负压出现了很多毛刺,运放芯片用的是COS5532SR,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前级的5V信号我可以精密的调压,需要要求后级放大后有同样的精度,跪求大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或可考虑数字电路,如(施密特)触发器,然后再进行分压。

网友B:
负反馈加个pf级别的电容滤除高频干扰试试。

网友C:
会不会是负电源噪声太大了

网友D:
十有**是测量噪声

网友E:
看着想地噪声

网友F:
1。几个电阻换成10K
2。输入端电阻过来后来个47pf电容
3。反向输出端也来个47pf电容到地
4。输入端来个磁珠
5。不用的另一组+到VCC,-到GND,OUT悬空

网友G:
得加滤波电容,无论输入还是输出端。

楼主:
我发现电源的负压12V纹波好大,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负电源噪声太大了

感觉像是这个原因

网友H:
10太接近12伏了,电源应该改为15伏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电源噪声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电源噪声

电源噪声怎滤掉的?

我直接淘宝买的,换了个纹波小的电源模块

网友J:
电路改一改:

网友K:
你这个不是比较器吗?直接让他饱和输出?

网友L:
一个同向缓冲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