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VC低温下工作稳定么?

楼主(2021-12-21):
现在冬天很寒冷,我们做的设备还在室外,到冬天的时候,有些设备都会被冻得开不了机,想知道航顺的芯片在低温下工作稳定不?稳定大概零下20摄氏度左右。

网友A:
您好  HK32F103VCT6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 105℃  您在-20℃的条件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附上数据手册查阅

网友B:
问题不大,低温的时候,同时注意电源的选择

网友C:
有技术问题,加微信 wood2000,电话13615043697,老师傅专业支持。

网友D:
没问题的,都是工业级温度。

网友E:
工业级温度,没问题的。

网友F:
工业级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22-01-24):
芯片就算是支持低温,你的晶振也需要温漂低一些的

网友H:
应该能支持低温的吧,毕竟是MCU啊

网友I:
建议带加热丝,能好一些

网友J:
你得整体做个加热比较好,不然不行

网友K:
低温的话,我觉得还得从外环境入手,比如加个加热丝

网友L:
低温很猛的,我就在北方,总遇到这种问题,无解

网友M:
一般都是使用工业级的MCU能好一些,航顺好像不行

网友N:
一个MCU支持零下二十度应该没啥问题吧,主要的是你的晶振和屏幕这种怕冷

网友O:
感觉低温的话,不好处理,因为是很多元件都怕低温

网友P:
航顺应该可以,抵得住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