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F103怎么实现驱动RGB4.3寸的屏幕啊?

楼主(2021-12-21):
如题所说,使用STM32F103怎么实现驱动RGB4.3寸的屏幕啊?而且帧数还要有保证,不能非常卡顿的那种。

网友A:
多少分辨率?

网友B:
STM32F103应该支持FSMC,用FSMC去驱动LCD屏基本不会卡顿,就是线束较多

网友C:
上驱动芯片吧,RA8875就是价格有点高。看你啥应用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FSCM驱动显示模组。

网友E:
STM32F103vet6可以使用FSCM

网友:
不能直接点RGB屏

网友F:
STM32F103不适合驱动RGB,加驱动芯片或是换CPU

网友G:
驱动这么大的屏幕,估计串口屏了吧

网友H:
直接驱动的话,好像接口不能用RGB吧,毕竟F103不支持RGB接口啊

网友I:
串口屏吧,F103好像不支持

网友J:
你要是用其他MCU接口的话,用103MCU还行,直接RGB肯定不行

网友K:
不能直接驱动RGB的液晶屏的

网友L:
你换成MCU接口的吧,比如并口,中间加个转换芯片试试

网友M:
比如转换芯片+随机存储器再配合STM32就可以了,速度好像还不错

网友N:
不建议F103直接驱动RGB4.3屏,最好是选择MCU接口的屏

网友O:
好像不支持哦,就算用转接芯片刷新帧数也不能很好

网友P:
你用8875芯片,配合F103试试吧

网友Q:
显示模组是什么呢

网友R:
随机存储器都选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