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经验分享】STM32H7学习继续(STM32H7系列6) 开始以STM32h7hal库...

楼主:
1.NVIC:提供中断控制器,用于总体管理异常,称之为“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Cortex ‐ M3在内核水平上搭载了一颗中断控制器——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它与内核有很深的“私交”——与内核是紧耦合的。NVIC 提供如下的功能:

z 可嵌套中断支持

z 向量中断支持

z 动态优先级调整支持

z 中断延迟大大缩短

z 中断可屏蔽

STM32H7CubeMX使用补充:Toolchain /IDE选MDK-ARM V5

网友(2022-11-17):
stm32的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网友A:
STM32 用新版的HAL库好还是3.5的库好?

网友B:
库函数和hal的库函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C: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D:
stm32初学者是应该学寄存器好还是学库函数好,还是hal库?

网友E:
HAL库怎么使用SPI的发送和接收函数

网友F:
有系统学习stm32 HAL库开发相关的书籍或者例程吗

网友G:
stm32hal库函数可以修改吗

网友H(2024-06-25):
嵌套中断设置在哪呢?图片应该是路径吧不是设置

网友I(2024-12-0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K: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L: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M: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N: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O: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P: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