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想使用PC13实现信号输入需要什么特殊配置么?

楼主(2021-12-21):
请问一下,STM32F103想使用PC13实现信号输入需要什么特殊配置么?PC14/15是否与其一样呢?

网友A:
需要输入什么信号呢,手册里说明可以用作IO的都可以实现输入啊,就是有耐压的要求

网友B:
正常来说不需要,正常用就行

网友C:
我觉得最好复用一下普通IO,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D:
这个之前PC13是时钟吧,一般都是把它复用成普通IO

网友E:
你可以搜搜手册,看看怎么配置,我记得我是直接用的

网友F:
直接读取IO就行吧,这个还需要单独配置吗

网友G:
最好特殊配置一下,不然可能会不好用

网友H:
我之前遇到过,PC13驱动蜂鸣器,好像是需要恢复成普通IO了

网友I:
你可以网上搜搜教程,我觉得都有说明的

网友J:
需要的,配置一下之后复用成普通IO

网友K:
是要配置成普通IO,不然是默认RTC接口的

网友L:
是什么种类的输入信号啊

网友M:
只是开关量输入吗

网友N:
跟信号类型有关系

网友O:
也就是说需要启用第二功能是吗

网友P:
也就是不用外接时钟了是吗

网友Q(2022-01-26):
就正常配置就行吧,好像不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R:
需要的,把HSI的时钟好像需要关掉

网友S:
这个你参考网络上的教程就行,网上有很多讲解这块的

网友T:
得需要配置吧,毕竟PC13好像是时钟输入的端口

网友U:
PC14好像也得配置才能正常用

网友V:
这个输入不知道,输出我反正是需要配置一下,关闭一些东西才行

网友W:
这个网上都有的,你去网上一搜都有,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X:
好像是需要特殊配置一下,这端口是低频时钟的接口

网友X:
你可以参考网上的例程,学习学习,网上有讲解

网友Y:
输出好像不需要配置呢,输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