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下载image 到DDR中,执行地址入口0x8000?

楼主(2021-12-21):
刚入手一个新塘的NUC980 IOT开发板,使用nuwriter 下载BSP 带的image到DDR中,执行地址入口=0x8000,可以看到内核启动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地址入口设为=0x8000?
使用不同的地址入口试验了一下,都是失败的,特此请教。

网友A:
装载着操作系统的磁盘是默认装到内存0x8000位置

网友B:
系统的启动程序是从这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的启动程序是从这开始执行

能不能提供一个官方手册上的依据

网友C:
这个地址应该是默认的

网友D:
别的地址为什么会失败呢

网友E:
即便是较小更改也不行吗

网友F:
没有主动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