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丝印找一个料

楼主(2021-12-21):
丝印是D12LTE,SOT23-5的封装。感觉应该是个LDO。
网上找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A:
自已去网上下吧,二姨家不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去网上下吧,二姨家不能下了.

T叔,感觉不这颗料。应该是我前期判断有问题。我呆会整个原理图出来。
他4脚是有接电路的,3脚是接78L05的2脚(地),1,2脚短路。

网友:
把图片发出来,大家才好帮你找,光一个型号没法找

楼主:
附近是根据PCB画的原理图,  78L05可以看到全型号,为CJ78L05, 2脚应该为地,但该IC5脚应该为电源输出给运放(TP1252 8脚)做V+。

我的理解是78L05输出电压永远是这个电压的输出+5V。

应该还是个LDO。封装是SOT23-5

楼主:
今天看另一块板的丝印是D12TKI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近是根据PCB画的原理图,  78L05可以看到全型号,为CJ78L05, 2脚应该为地,但该IC5脚应该为电源输出给 ...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D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D12

这个资料,看过了;最拉近的了
感觉对不上啊,产品3脚接地,AIC这颗3脚是高电平使能。
现在感觉也可能是个单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看过了;最拉近的了
感觉对不上啊,产品3脚接地,AIC这颗3脚是高电平使能。
现在感觉也可能是 ...

看手册EN定义. 接地是允许输入.

EN - 高电平有效关断输入

网友B:
我很早之前用过一颗芯片 也是SOT-23-5封装的  是一个电荷泵芯片 根据外围电容接法不同可以输出负电压或者叠加电压 只是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EN定义. 接地是允许输入.

这里是这样写的,电气特性和波形图,都是高电平输出有效,低电平shutdon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早之前用过一颗芯片 也是SOT-23-5封装的  是一个电荷泵芯片 根据外围电容接法不同可以输出负电压或者叠 ...

大概率是你这个芯片或相兼容的芯片

楼主:
现在我的感觉大概率是个运放。

网友C:
先定位这个芯片是在什么功能电路上用的,然后把外围器件及连线原理图画出来更好定位,SOT23-5封装的一般是LDO,单运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