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rintf测试

楼主(2021-12-21):
调试过程中,使用串口打印是非常方便的,现在就来试下CuriostiyNano如何配置串口,开启printf从最基本的创建工程开始:

打开MCC

比较关键的一步是:在下图Driver中,选择UART0

此时,在右边就有窗口可以配置串口参数,并且有一个选项“printf support”默认是关闭状态,打开即可

注意检查一下下面引脚配置,默认不要动就可以

生成代码

修改main.c,这里使用了定时器模块Delay,在上面Driver中添加即可。

打印效果:

总结:整体来说,非常简单,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复杂操作,就是第一次调试时候掉坑里了,自以为是地加了串口初始化一系列代码

网友A:
图像化方式开发

网友B(2022-03-04):
printf/scanf都是标准库函数

网友C:
如何最大限度利用printf

网友D:
可以发送文件吗

网友E:
如何将 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F:
printf函数重定向?

网友G:
怎么才能更新使用哪个串口呢

网友F:
fprintf和printf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H:
用到第三方库?

网友I:
为什么用printf重定向到串口第一个字符打印不出

网友J:
这个是自带的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将 重定向printf函数

按照图示,注意打开那里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intf函数重定向?

不算重定向吧,只能说是个开关,实现是库函数做的

网友K(2022-06-02):
串口映射的吗

网友L:
CuriosityNano自带串口吗

网友M:
printf测试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CuriosityNano自带串口吗

带的

网友N:
标准库函数吗?

网友O:
可以usb虚拟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usb虚拟串口吗

可以的呀

网友P(2022-12-03):
这个需要完整的设计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Q:
PIC单片机如何在线调试?

网友R:
pic 支持printf函数吗

网友S:
需要重新映射printf的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需要重新映射printf的函数吗?

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pic 支持printf函数吗

需要重新映射printf

网友T(2023-01-06):
串口打印是调试代码的关键。

网友U:
如何自写printf的代码呢?

网友V:
这个冲映射的printf吗?

网友W:
CuriosityNano的功能还真是强大。

网友X:
这个用的是stdio的库吗

网友Y:
怎么实现格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