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自己做的MiniVNA矢量网络分析仪做传输线阻抗测试

楼主:
#申请原创# D:\applicaiton\vna传输线\

用自己做的MiniVNA矢量网络分析仪做传输线阻抗测试,刚开始有点想不通1/4波长和1/2波长阻抗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后来搞到晚上十点多还睡不着,再后来可能是在梦里,慢慢懂了,和大家分享下。

大家可以先看下下图的测试环境和测试结果。

测试后我自己又想了下,其实这个结论也比较好理解。
1. 无论是终端开路还是终端短路,根据反射系数公式(ZL-Z0)/(ZL+Z0),其反射系数的模值都为1,都是全反射

2. 当终端开路时,其反射系数为+1,也就是反射信号的相位在终端是连续的。
当传输线长度为某一频率信号波长的1/4时,该频率信号走到终端会被全反射,且相位没有突变,返回源端时走了1/2个波长,
因此在源端,出去的信号和全反射的信号相位相差180度,信号抵消,
如果你哪个示波器去测试,在源端基本看不到信号,相当于是对地短路一样,阻抗接近于0.

3. 当终端是短路时,根据反射系数公式(ZL-Z0)/(ZL+Z0),ZL=0,反射系数为-1,
信号传输到终端时,相位会额外增加180度。
对应的,当传输线长度的为某一频率信号波长的1/4时,该频率信号走到终端会被全反射,但是相位突变180度
返回源端时走了1/2个波长又加上180度的相位,因此在源端,出去的信号和全反射的信号相位完全相同,进行叠加,
如果你哪个示波器去测试,在源端将看到比较大的信号,相当于是对地开路一样,阻抗很大.

4. 根据上述方法可以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线缆长度测定。

5. 根据上述感性认识,对我们理解传输线做阻抗匹配应该也有帮助。

这些都是个人总结,欢迎大家交流指正。

网友A(2021-12-22):
可以测双绞线通信质量吗? 比如 , can  ,485 ,通信线都是双绞线,有时候感觉通信质量不好,会出现错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双绞线通信质量吗? 比如 , can  ,485 ,通信线都是双绞线,有时候感觉通信质量不好,会出现错误数据, ...

可以测试线缆的阻抗,我后续也做个类似的贴子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测试线缆的阻抗,我后续也做个类似的贴子说明。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