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微控制器

楼主:
M030G/ M031G

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微控制器

2019 年开始为国内 5G 发展周期,随着 5G 的发展,互联网将成为未来之趋势,智慧家庭、智慧工厂乃至智慧城市得以实现。因此,从基础建设到连网装置,皆需支持 5G 的应用,电信业者也纷纷为 5G 时代的来临,规划 5G 频段及相关的传输规范。

光模块为 5G 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新唐提供一套完整的光模块解决方案—NuMicro M030G/ M031G 系列,M031G 系列更是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 MCU。不论是从数通领域到电信领域的应用;从现有的光传输场景所使用的通用光模块,到新兴的 5G 前传波分复用 (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 ) 场景的调顶光模块,皆能支持其应用需求。新唐的 NuMicro M030G 系列适用于通用光模块,而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 MCU NuMicro M031G 系列则专为调顶光模块设计。( 图 1 新唐光模块MCU推荐型号 )。

NuMicro M030G/ M031G系列特色

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 ( M031G 系列):调制及解调低频微扰信号

DAC 支持自动数据产生功能 ( M031G 系列):可于 500 kHz 的频率下产生 32 点平顺的正弦波做为调顶功能输出使用

内置温度传感器:0 °C 至 70 °C 的精度为 ± 1.6 °C;-40 °C 至 105 °C 的精度为 ± 2 °C

小封装:QFN24 3x3 mm;QFN33 4x4 mm

I²C:支持 1 MHz 从机模式且不会拉住 SCL,出厂预烧 I2C Bootloader

楼主(2021-12-21):
通用光模块 MCU

光模块两端分别连接了电口及光口,并在电口端利用 I2C 与上位机做沟通。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或电的信号转换为电或光信号并做传输,因此光模块是由光发射次模块 ( TOSA ) 及光接收次模块 ( ROSA ) 两部分所组成。光功率会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所以需要监控光模块的状态,并提供参考电压做调整。因此 MCU 必须具备量测温度的能力—温度传感器,以及量测和调整电压的能力— ADC 与 DAC。除此之外,光模块的尺寸非常的小 ( 图 4 光模块尺寸及速率 ),因此 MCU 也必须为小封装。也因为小尺寸的关系,光模块通常除了 I2C 接口以外,无空间预留其他的接口。
新唐的 NuMicro M030G/ M031G系列专为光模块所设计,除了充足的DAC及ADC之外,皆内建温度传感器、提供 QFN24 及 QFN33 的小封装选择,并且配有两组 I²C 接口,出厂预烧 I2C Bootloader,完全符合通用光模块的需求。
调顶光模块 MCU
新唐推出了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 MCU NuMicro M031G 系列,此系列搭载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快速地调制及解调曼彻斯特码,供调顶信号使用。依据不同电信业者及设备商的需求,调顶信号又分为调幅模式及调频模式 ( 多载频调幅 ),无论哪个模式,新唐 NuMicro M031G 系列皆可支持。
调顶信号是在依附原先的业务信号,迭加上一个小幅度的信号,因此又称为低频微扰信号。此信号需以曼彻斯特码做传递,即可利用信号的变化来保持发送和接收之间的同步。为产生及接收曼彻斯特码,光模块需具备曼彻斯特编解码器,此即为调顶光模块和通用光模块最大的差异 (图 6 光模块内建曼彻斯特编解码器)。
新唐 NuMicro M031G系列不只搭载了支持 CRC 的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用来调解及解调低频微扰信号,另配有 1 组 DAC 支持自动数据产生功能,可产生正弦波供调频模式使用 ( 图 7 正弦波调顶信号生成方式 ) ,新唐实测可于 500 kHz 的频率下产生平顺的正弦波调顶信号 ( 图 8 MANCH_TX 由 DAC0 输出实测 )。
正弦波调顶信号生成方式
MANCH_TX 由 DAC0 输出实测
新唐 NuMicro M030G/ M031G系列为光模块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 图 9 NuMicro M030G/ M031G系列特色 ),M031G 系列更是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光模块,因此无论是在通用光模块还是调顶功能光模块的应用,皆可完全满足其需求。

网友A:
请问硬件调顶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的带载能力大概是多少

网友C:
全球第一颗啊 真的好牛啊

网友D:
5G带动一大波发展啊

网友E:
最快传输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F:
听名字这么牛X

网友G:
硬件调顶,是什么呢

楼主(2022-02-27):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件调顶是什么意思

光通信中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调顶,是什么呢

是光通信中的概念啊。调顶方式是指:在波分复用系统中,在发射端为每个波长上叠加一小幅度的低频正弦或余弦调制作为标识,不同的波长采用不同的频率标识。此低频正弦或者余弦的信号叠加到光波长时,是对于光波长的顶部有一个调制幅度,故也可称为调顶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用光模块 MCU

光模块两端分别连接了电口及光口,并在电口端利用 I2C 与上位机做沟通。光模块的功能是将 ...

为何官网只看到芯片简介,没有芯片的用户手册(manual pdf)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