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带内部上拉电阻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1-12-21):
问一下,看了一下ARM cortex M0 M4系列的都没,51内核的也没。是不是新唐的都没提供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需要根据需要自己在外部焊接一个?

网友A:
其实很多单片机都可以设置推挽输出的

网友B:
如果你必须需要上拉电阻的话,可以做电路的时候加上嘛

网友C:
这个倒是没注意,我知道输入可以设置上拉,但是输出都是推挽输出

网友D:
好像是没有的,这个我倒是没有太注意

网友E:
你可以问问新唐的FAE

网友F:
需要的话,自己搭电路试试

网友G:
外置的上拉电路比较稳定可靠,还可控

网友H:
应该都有上拉吧,不然输入上拉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I:
应该都有上拉功能不过上拉电阻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J:
看看芯片手册,好像是有上拉功能的

网友K:
这个上不上拉貌似不是很重要的,楼主倒是大可不必在意

网友L:
上拉功能是有的,因为有上拉输入配置呀

网友M:
51内核输出P0组好像需要上拉排阻

网友N:
这个上拉配置都有的,不过你要怕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自己外置上拉电阻

网友O:
信号输入才需要上拉电阻的呀,我看MCU很多都有上拉输入功能啊

网友P:
这个MCU都是使用MOS来配置IO的,没有上拉电阻正常吧

网友Q:
看着是没有,不过也不影响上拉输入

网友R:
上拉电阻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上拉输入这个功能都是有的

网友S:
问问他们官方的FAE,怎么配置上拉模式,他们会教你的

网友T:
上拉自己外围搭个电路呗,这样多好

网友U:
不影响上拉输入

网友V:
图上能看到是不是有内部上拉电阻吧

网友W:
不使用工具配置也可以的

网友X:
自己接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Y:
还有其他的配置方式吗

网友Z(2022-01-25):
一般都带吧

楼主:
新唐的好像都是不带。

网友Z:
那就自己加一个,我是习惯性的都会自己加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Z:
那就自己加一个,我是习惯性的都会自己加

是的,这个做法比较稳妥,比如STM32有内部上拉,他还在自己电路板上弄个上拉电阻。

网友AA:
可以设置为弱上拉,如果要强上拉的话就得自己焊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