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93输出有问题

楼主(2021-12-22):
请教一下大神,我使用LM393作为电压比较器,反向端输入电阻分压的2.4V,同向端输入带光敏电阻的电压,同向电压因为光敏会随周围环境变化导致分压变化,测得同向输入当无光时是3.0V左右,有光时是1.7V左右,为什么有光无光,我的LM393都会有输出,LM393输出端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不管有没有光,二极管都会被点亮图如下,其中R13是光敏电阻,无光时40K,有光时4K

网友A:
把LM393实际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B:
不会画原理图,电压应该会测吧?+-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或者LM393的输出1脚、7脚分别接一个220R的电阻到VCC。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原理图,电压应该会测吧?+-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请仔细看下内容,上面已经写了反向输入是2.4,同向输入是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LM393的输出1脚、7脚分别接一个220R的电阻到VCC。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

尝试了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是不是R12、R14电阻值大了?将这两个电阻(R12、R14)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12、R14电阻值大了?将这两个电阻(R12、R14)短接。

这两个我尝试了上的0欧电阻,也不行

楼主:
很奇怪就是我用万用表测电压,将万用表档位打到直流电压档,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2脚,也就是反向输入端,LED灯就亮了,排除虚焊(R8是零欧电阻,我将万用表正表笔接2脚或者接R8的左右端,LED灯都会亮)

网友C:
哪里买的393?

楼主:
淘宝,难道这玩意还有假的吗

网友D:
阻值是res1的电阻哪里买?电压多少?如果只为点亮led,可以一端接vcc,另一端接out啊

网友E:
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