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学习示波器一点理解

楼主(2021-12-22):
示波器是能观察到内部过程的工具,可以看到电路和系统内部的工作情况。示波器能精确重建波形的能力,被称为信号完整性。
示波器能显示波形的细节,边缘和噪声,探测和显示瞬态情况,从而纠正数字故障。
传统模拟示波器如图

触发器能稳定重复波形,使信号产生清晰图像

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不同在于能通过模数转换器ADC把被测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对采样进行存储并重构波形。利用计算机数字示波器能进行分析存档处理。
数字示波器能捕获可能只发生一次的现象,如偶发毛刺和瞬态现象。
示波器通常有四种触发方式:
常态(NORM):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自动(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的波形;
电视场(TV):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峰值自动(P-P 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即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该方式只有部分示波器。
当在示波器的X轴输入一个波形,用它作为扫描信号,同时在Y轴输入另一个信号,当两个信号的频率之比正好形成整数比时产生李萨如图形用构成李萨如图形的方法就可以比较两个信号间的频率比,当一个信号的频率为已知时,就可测出另一个信号的频率。

楼主:
谢谢老板打赏

网友A:
最后这图,是个啥,
弄得我示波器不会了

网友B:
都有什么去除示波器干扰的好办法吗

网友C:
示波器本身会显示相关数值

网友D:
看这个原理自己就可以做一个了

网友E:
最后一个图是分析相位差的吧

网友F:
如何看待示波器本身引入干扰呢

楼主:
对  是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