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池电量显示,有库仑计型号推荐吗?

楼主(2021-12-22):
(无正文)

网友A:
同问,想找一个好焊接、易采购的库仑计

网友B: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AC1921-Data-Sheet-DS20005293E.pdf

网友C(点评):
这个不能直接输出电量,只是测量负载功率。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对。PAC1931可测量电量。谢谢

网友D:
你使用几串锂电池?除了库仑计应该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几串锂电池?除了库仑计应该有其他方案

我用单节锂电池,3.5A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AC1921-Data-Sheet-DS20005293E.pdf

这个怎么用,直接测电流吗?
Q剩余=Q总容量 - Iout * t;
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用,直接测电流吗?
Q剩余=Q总容量 - Iout * t;
这样吗?

yes.

网友E:
同问,我们用的是锂电池组,24V20AH,7串8并,用逆变器转220V供电,大电流输出时,电池电量从100%突然就变成70%-80%,使用功率减小之后,电量又回到90%+,经常有客户问是不是有问题,有些客户解释了还能理解,有些客户就是不能接受

楼主(点评):
对的,外行的人不听你解释的

网友F:
CW2015CHBD,MAX17040G+T

网友C(点评):
这些芯片只能测量1串、2串Li电池电量。也就是说Li电池电压不能超过8.4V。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测量电压(3V~30V、容量不超过100Ah)的锂电池电量芯片?
不是手机电量低电压小容量那种。当然,也不是电车几百千瓦那种。

网友G(点评):
看一下广东赛威的CW2015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G: 这个电池电压不能超过6V!只有PAC1931才能用于高电压电池(3V~35V)。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C: 好的,不过分压是否行得通

网友H:
如果要求不很高,可以不需要电量计,软件算法处理即可,误差不超过5%,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求不很高,可以不需要电量计,软件算法处理即可,误差不超过5%,

说说思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