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gpio引脚功能故障

楼主(2021-12-22):
设置IO输出为低电平,PP输出模式,实际为高电平。接10K对地电阻,电压被拉低为 0.44V左右,这是咋回事?如何避免?不是焊接问题,已检测。附件引脚的IO和外设功能都正常。

网友A:
看样子没设置对。目前是输入模式,还使能了内部上拉

网友B:
GPIO的配置代码贴一下呢

网友C:
建议先在AT-START板上试看来确认硬件电路,或者直接贴代码上来,看看是否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如果硬件确认没问题,那还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吧,是不是正确配置为输出了。

网友E:
把你的硬件还有代码都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F:
多半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