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DC-DC芯片的输出电流

楼主(2021-12-22):
请教下,DC-DC芯片的输出电流是怎么回事,是根据参数计算的还是当电压一定时,芯片可以拥有输出这样电流的能力,比如下面的这个芯片,
假定就是5V输入,3.3V输出,那么这个2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假定就是5V输入,3.3V输出,那么这个2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输入电源提供的。

标称5V(或3.3V)是电压,电源电流可有多大由其最大输出功率限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就是5V输入,3.3V输出,那么这个2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输入电源提供的。

那芯片输出端一般都会有个电感,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芯片输出端一般都会有个电感,这个起什么作用?

与并联电容构成LC低通滤波。

网友B:
那个2A指的是最大输出2A ,具体输出多少电流取决于你3.3V下的负载多少。

电感的作用是储能。
基础知识推荐看看:
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dcdc/s-dcdc/02-s-dcdc/90
降压型开关稳压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C:
这个2A的意思就是,我这个锅设计的时候可以放2斤米,至于你做饭的时候放多少米我管不着,但是超过2斤那就不行

网友D(2022-05-18):
楼主弄懂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正好翻到您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