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的VCC端104电容可否仅使用一个呢?

楼主(2021-12-22):
我看官方电路板是每个芯片的VCC都接了一个104电容,我想知道这电容是否可以使用一个呢?

网友A:
不加都没问题,电源有杂波,会影响寿命。严谨点应该每个VCC都加一个电容,毕竟都是电源

网友B:
看你自己,正常来说最好多有,单片机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C:
是可以使用一个的,保证你的电源输入纹波干净就行

网友D:
我觉得用一个和几个都没啥关系,无所谓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的,这个就是滤波的

网友F:
我之前都是设计用一个,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G:
官方开发板是因为保证电路稳定,不误导用户

网友H:
我觉得是可以用一个,之前我就是用一个的,一样好使

网友I:
这块你要保证电源纯净就行

网友J:
电容是可以用一个的,这只是保证电路可以正常稳定运行而已

网友K:
用一个也行的,不过最好每个电源都用一个,保证电源的纯净

网友L:
应该是用来去耦滤波的

网友M:
不接的话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N:
手册上是不是说用两个了

网友O:
使用一个就行吧

网友P:
电压稳定的话比较好

网友Q(2022-01-25):
每个VCC脚,都加一个~~

网友R:
仅用一个我没试过,一般我会去掉几个,毕竟PCB板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网友S:
用一个也行的,但是建议还是有地方的话多加几个吧

网友T:
能多加就多加,保证系统稳定可靠

网友U:
当然可以用一个104啦

网友V:
我试过,是可以的,不过最好都加上

网友W:
省电容倒是没有错,如果PCB板子很小的话,没地方的话就可以稍微缩减几个

网友X:
用一个可以,不过能稍微多加几个就加几个吧

网友Y:
这种没啥问题的,可以使用一个

网友Z:
用一个的话,没问题,不过也容易不稳定,你还得好好斟酌

网友AA:
是的,官方板都是按官方的手册设计的,比较靠谱,我们可以稍微减几个

网友AB:
该用就用,毕竟产品稳定性比啥都重要,加个104就是顺手的事。

网友AC(2022-12-01):
可以使用一种是去干扰的104电容。一种是电源能量提供的10UF-100UF电容。

网友AD:
单片机的VCC脚靠近接10UF+0.1uF陶瓷电容。

网友AE:
在芯片的VCC上已经有104小电容了,所以无需再在电源输入端再并一个小电容了。

网友AF:
这要看电路板有多大了,板子大了,就多加几个

网友AG:
每个引脚都要放一个

网友AH:
所加的电容是不允许vcc产生的恒定电流通过的。

网友AI:
电源的入口处加大电解电容储能,100UF以上。

网友AJ:
VCC和GND之间的电容多大为好?

网友AK:
最好每个电源都用一个,保证电源的纯净

网友AL:
这只是消除电源干扰的,不加都行

网友AM:
滤波作用,去耦,消除高频噪声的。

网友AN:
可仅使用一个

网友AO(2024-05-15):
每个VCC引脚至少需要一个0.1uF电容,另外就近放一个Buck电容。

网友AP(2024-10-1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AQ: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R: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AS: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AT: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AU: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AV: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AW: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AX: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