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改变走线方向

楼主(2021-12-22):
如图,布线的时候实际走线角度是先横后往下,如何改变成先往下再横着走直线?
别的软件按个空格就能切换走线方向。

实现功能如下图gif,自由选择,布线拐角怎么柺。

网友A:
布完线后使用拖动命令拖动所布之线

网友B:
修改横向走线的X坐标,把右侧坐标设为左侧坐标相同的值,应该就会拉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完线后使用拖动命令拖动所布之线

又加了个图片,想实现的功能就是gif图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横向走线的X坐标,把右侧坐标设为左侧坐标相同的值,应该就会拉过去了。 ...

又加了个图片,想实现的功能就是gif图片的功能

网友C:
右键toggle,或者自己设个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