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GT6的flash问题

楼主(2021-12-22):
您好,我看GD32F407ZGT6的片上flash分为两部分,前面的512K为代码区(Code Area),后面的512K为数据区(Data Area),请问这两部分区域有什么区别吗?数据区只能存储数据吗,还是也可以存储代码?我看STM32F407没有这样分的。

网友A:
GD的flash存在分区的概念,前256K,CPU执行指令零等待,称code区,此范围外称为dataZ区。
两者在擦写操作上没有区别,但在读操作时间上存在较大差别,code区代码取值零等待,data区执行代码有较大延迟,代码执行效率比code区慢一个数量级,因此data区通常不建议运行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代码。
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分散加载的方法,比如把初始化代码,图片代码等放到data区。

楼主:
您好,我准备用的是GD32F407ZGT6,所以应该是前512K零等待。之前用的STM32F407ZET6,最近公司准备换成GD的。我的程序用了RT-Thread操作系统,其中前128K为bootloader区,后面的为应用程序区,到目前为止,加上128K的bootloader区代码,总的代码尺寸已经460多K了,以后还会继续增加内容,您说data区执行代码有较大延迟,请问能延迟到什么程度?我用的主频是168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