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Y7C68013A usb芯片fpga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1-12-22):
用的是cy官方例程调试,从电脑发送数据12345678,fpga接收数据只接收了16位1234,后面的数据不发送了,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信息感觉有点少
  • 用的哪一个官方的历程, 看图片应该是slave fifo的模式, 同步还是异步, 同步的话, 需要提供时钟IFCLK, 异步的话, 不用提供IFCLK时钟, ,应该是SLRD的边沿读取数据,
  • 上位机用的是API二次开发做的, 还是用的官方control panel那个工具
  • 如果是官方的, 是如何设置
  • 确定PC发送了12345678么, 可以用抓包工具抓一下看看, 确认是否发出去
  • 下位机芯片是否接到完整的数据
  • FlagA这个是fifo什么标志,EF,FF,PF,极性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感觉有点少
  • 用的哪一个官方的历程, 看图片应该是slave fifo的模式, 同步还是异步, 同步的话, 需要提 ...

  • 用的官方slave fifo程序,固件,调试工具。 同步模式,fpga输出ifclk,
    flagA是EP2EF,默认极性,flagA一直为高是不是数据一直在端口里没输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官方slave fifo程序,固件,调试工具。 同步模式,fpga输出ifclk,
    flagA是EP2EF,默认极性,flagA一 ...

    官方的例程, USB固件和FPGA的代码都是官方的么?没有任何修改?
    看上位机上设置应该没问题,
    flagA默认是低有效, 看波形应该非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例程, USB固件和FPGA的代码都是官方的么?没有任何修改?
    看上位机上设置应该没问题,
    flagA默认是 ...

    因为板子上的io口不够,我把循环程序里的判断条件删掉了,直接运行IFCONFIG = 0x03;  //external clock input, Slave FIFO interface

    这段程序,看起来是判断IO同步时序用的,不知道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上的io口不够,我把循环程序里的判断条件删掉了,直接运行IFCONFIG = 0x03;  //external clock i ...

    done_frm_fpga这是一个临时变量 还是输出到IO上的一个信号?
    看下边的IOC bit0会输出一个信号到fpga看起来是, 这个信号有处理么?如果只执行了ICONFIG=0x03是不是其他的没执行过?
    另外你用的是56pin的还是100pin的, 56pin没有IOC。。。100/128pin才有PC port

网友B(2022-03-02):
    官方的固件配置的是异步模式。不要修改了,我试过同步模式,仅仅修改几个寄存器,看上去能工作,实际上大数据量时就会出错。
    我的体验时这个芯片非常难用。可以选择FTDI的,比这烂东西好用百倍。

网友C(2022-05-12):
    还行吧,之前做过USB八通道数据采集卡,就用的这个68013A芯片,没出现丢数错数的情况(当然,调试了很久)。架构是CY7C68013A+SPARTAN6+AD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