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LIB库BUG,外部晶振异常时,程序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1-12-22):
        1. 选择CK_HXTAL做PLL时钟源时,GD LIB SystemInit处理如下

         注意红框内注释部分为GD LIB库处理代码,此处风险为当外挂晶振故障时,代码在此处陷入死循环
        2. 处理方式
                  注意:MCU上电时默认使用IRC 8M做CK_SYS
           2.1 修改GD LIB库system_clock_120m_hxtal函数,当HXTAL故障处理时不进行死循环,直接return
           2.2 在main函数检测HXTAL是否故障,如果故障,则启用IRC 8M做PLL时钟源进行倍频至120M,如果倍频失败则
                 更新SystemCoreClock,此时SystemCoreClock为IRC 8M
        2.3 system_clock_120m_irc8m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20m_irc8m(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U;
uint32_t stab_flag = 0U;

/* enable IRC8M */
RCU_CTL |= RCU_CTL_IRC8MEN;
/* wait until IRC8M is stable or the startup time is longer than IRC8M_STARTUP_TIMEOUT */
do{
timeout++;
stab_flag = (RCU_CTL & RCU_CTL_IRC8MSTB);
}while((0U == stab_flag) && (IRC8M_STARTUP_TIMEOUT != timeout));
/* if fail */
if(0U == (RCU_CTL & RCU_CTL_IRC8MSTB)){//做同样处理
// while(1){
// }
return;//neoway add
}
/* LDO output voltage high mode */
RCU_APB1EN |= RCU_APB1EN_PMUEN;
PMU_CTL |= PMU_CTL_LDOVS;
/* IRC8M is stable */
/* AHB = SYSCLK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1;
/* APB2 = AHB/1 */
RCU_CFG0 |= RCU_APB2_CKAHB_DIV1;
/* APB1 = AHB/2 */
RCU_CFG0 |= RCU_APB1_CKAHB_DIV2;
/* CK_PLL = (CK_IRC8M/2) * 30 = 120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 RCU_CFG0_PLLMF_5);
RCU_CFG0 |= RCU_PLL_MUL30;
/* enable PLL */
RCU_CTL |= RCU_CTL_PLLEN;
/* wait until PLL is stable */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PLLSTB)){
}

/* enable the high-drive to extend the clock frequency to 120 MHz */
PMU_CTL |= PMU_CTL_HDEN;
while(0U == (PMU_CS & PMU_CS_HDRF)){
}

/* select the high-drive mode */
PMU_CTL |= PMU_CTL_HDS;
while(0U == (PMU_CS & PMU_CS_HDSRF)){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RCU_CFG0 |= RCU_CKSYSSRC_PLL;
/* wait until PLL is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while(0U == (RCU_CFG0 & RCU_SCSS_PLL)){
}
}
2.4 IRC 48M也可作为PLL时钟源,未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