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节同型号的电池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12-22):
各位大佬好:我们的一款设备,使用2节可充电的18650电池并联供电(是2节分立的,不是电池包),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客户手里面有5台设备,下班的时候客户会把5台设备共10节18650电池全部取出并装进同一个袋子里,第二天上班时再把每个设备装入2节电池,因为是随机的选择2节电池,这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一节电池电压是4.1V(接近满电),另一节电池是3.3V(接近没电),把他们装在同一个设备里会不会有问题?应该怎样实现2节不同电压的18650电池并联使用呢?我的观点:1、两节不同电压的电池放一起并联使用,可能会烧坏电池。2、目前的方案是在电路板上每个电池的正极串一个二极管后,再给电路板供电,但是即使是肖特基二极管也有0.4V以上的压降,这对电池供电的产品来说影响非常大,实在不想用这个方案.

网友A:

高压会向低压充电。
2个输入端用MOS控制,比较器判断2个电池电压,谁高用谁 哈哈哈

网友B:
每个电池接个pmos, pmosg受比较器控制,比较器比较两个电池电压,比较器电源两个二极管接电池。充分利用mos体二极管做不间断供电。

网友C:
串二极管 不可取
设备电池是你提供
每颗电池上打个标签1#机  2#机 专用
告诉客户 混用造成设备损坏,自行承担

网友D:
2个MOS管,3个晶体管,加上电阻,就能做个切换电路,谁电压高用谁供电

网友E(点评):
感觉有点像联发科1个累死,8个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池接个pmos, pmosg受比较器控制,比较器比较两个电池电压,比较器电源两个二极管接电池。充分利用mo ...

您这个办法比较好,请问有没有超低功耗的比较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MOS管,3个晶体管,加上电阻,就能做个切换电路,谁电压高用谁供电

大佬,您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不太合理,因为三极管、mog管等分立器件,他们的动作电压需要达到0.7V以上,假如两节电池的电压在0.5V以内,以我的认知水平来看,是没办法实现区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您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不太合理,因为三极管、mog管等分立器件,他们的动作电压需要达到0.7V以上, ...

这个确实在理,要是能自己搞定,你也不会提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在理,要是能自己搞定,你也不会提问了

大佬,有没有好用的低成本方案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好用的低成本方案推荐?

大佬不敢当,我也是来学习的;
用比较器有把握,你就用比较器来做了;你的产品也不至于在乎两毛钱成本的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不敢当,我也是来学习的;
用比较器有把握,你就用比较器来做了;你的产品也不至于在乎两毛钱成本的 ...

成本上到是能接收,就是加了比较器,又会白白耗掉一些电量。

网友F(点评):
用cmos运放或cmos比较器.功耗很小.但没人这样折腾的.最简单方法电池外贴标签并提示不准混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本上到是能接收,就是加了比较器,又会白白耗掉一些电量。

每天都会抠电池的,不会在乎uA级的损耗吧?
比较器有几十uA静态电流的,比如CN305

网友G:
实际上电池都有内阻,  不会损害电池, 瞬间电池电压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都会抠电池的,不会在乎uA级的损耗吧?
比较器有几十uA静态电流的,比如CN305 ...

我刚刚用比较器试了一下,还是有问题,空载时电池A的电压时3.75V,电池B的电压时3.68V,此时(没接负载)确实是电池A在供电,电池B的MOS管关闭,但是我一旦加上负载(400mA),此时电池A的电压被拉低到3.64V,电路立即动作切换到电池B供电,同样很快又切换回电池A,相当于来回切换,同一时刻只有一节电池在供电。着不知道这样对电池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比较器试了一下,还是有问题,空载时电池A的电压时3.75V,电池B的电压时3.68V,此时(没接负载) ...

比较器加点滞回

网友B:
那你只能把比较器输出接mcu,mcu输出两个io控制,发现频繁切换,可以认为电池接近,全部打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能把比较器输出接mcu,mcu输出两个io控制,发现频繁切换,可以认为电池接近,全部打开即可 ...

这是个办法,我试一下。

网友E:
或者换个思路,串联使用在DC降压

网友H:

建议用比较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比较器来做……

已经试了,用比较器,两节电池会不停的切换供电。

网友I: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除非有并联均衡的电路,在电池组合时要求电压一致才并联的

网友J:

可以试试加比较器,且另外给电池 加担心保护电路

网友K:
如果并联使用两节18650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的能力,以上比较器,MOS管等的措施均不可行,因为它使用了单独一节18650来供电,输出电流的能力可能不达标。如果并联使用两节18650是为了延长供电时间,那么以上的方案均可。

可能的话,改造电池盒,使用21700等更大的电池单节供电。

也可以购置锂慢充型的锂电池充电器,下班时,将取下的电池全部放入充电器内充电,第二天取出时,电池电压全部均衡且满电,十节锂电池的充电器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投资。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池取下来了,但是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充满电吧

网友L:

电池上做个标记吧,安装就不会随机了。

网友M:

电池输入回路也自己设计,保证不同电池都能发挥作用,即均衡!代价肯定比人工电池管理要大,但一次解决问题。
现状最好是分开充电,不充满不能使用。

网友N:
需要理想二极管LTC4412

网友O:
购买不同颜色的18650(或者上热缩管自己套),2个相同颜色的一起使用,否则不管。
每增加一个环节,“风险”增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需要理想二极管LTC4412

感谢,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个器件有点贵,我买几个试一下。

网友P:

肯定是不要搞混了比较好

网友Q:

这么简单的问题。既然实际使用是2节18650并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电池包?如果是结构限制的话,能不能修改设计?非得要这样用?从描述来看,这个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R(2022-02-18):
引用 网友Q:
这么简单的问题。既然实际使用是2节18650并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电池包?如果是结构限制的话,能不能修改设 ...

这个真的不是设计问题,其实很多用电池的产品都有这样的困扰。不一定是18650.比如AA电池,有时为了增加输出电流,会用到两组电源并联设计。但是就是不会很完美的解决两组电源平衡的问题。单组虽然也能用,两组同时用才完美。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S:
用两只肖特基二极管来接。高电压的输出,当电压放到与另一只电池接近,低于0.2V时用MOS把两只电池并联。

网友T:
楼主所言的直接并联会存在电池间的充放电现象,此问题并不好解决,最佳办法是使用单节电池,或者电池不拆,在设备内充电。“土办法”是用贴纸、套环之类给电池做标记,但作为产品设计不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