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谁比较熟悉PIC18F4620的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21-12-22):
我用ICD3烧录是可以用的,不可以更改程序,即使不更改程序,我只要编译一下,HEX烧进去,就不能运行了,我读出来后发现程序完全变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PIC18F4620已经是很老型号,建议不要使用,建议用PIC18F47Q10或者PIC18F46Q10替换。

Microchip一级代理--晏阳科技(Promaster)  曾先生18924673269(微信同号)

网友B:
既然编译后不能用了,那只能是在编译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有个事要注意,IDEX环境新老版本变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