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测速器

楼主(2021-12-22):
产测工装,让产线员工不用听声就能知道风扇转速变化,可以以数字形式显示风扇的转速,或者最好可以接入系统读取数值,请问各位大佬有推荐吗?谢谢。

坐等

网友A:

编码器电机直接OK

没有接触到这个,不是很懂这个,能否推荐商品链接呢?

网友B:

买个 红光转速计,非接触使用,俺们测电机转速都用它

@520123lcl :不一定贴纸,看具体颜色和结构
请问这个是不是没测试一个风扇都要贴反光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