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通讯

楼主(2021-12-22):
串口通讯

PCBA1和PCBA2之间是串口通讯,有四根线,分别是PCBA1充电IC出来的4.2V(给PCBA2的锂电池充电)、GND、TX、RX。

应用的场景是,有的时候需要把充电那4.2V输出关了,也就是不给PCBA2的电池充电。如果关了Q1,那么Q1的S源极也就是Q1的左边应该是0V才对。(好像电池电压会经过Q1的体二极管过去,从而S极的电压是VBAT-0.3V?)如果先不考虑体二极管。假如Q1关了之后,S极依然有2-3V的电压,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考虑是TX或者是RX引起的?之前做一个项目,是因为TX或者RX端口的模式设置不对,导致有电压串过去给到另一个板子的MCU,比如开漏、复用开漏输出、推挽、复用推挽输出 、模拟输入 、浮空输入 、下拉输入 、上拉输入等

像这种情况如何指导嵌入式进行正确的串口状态设置呢?一般是设置成什么模式?两个板子之间串口通讯

网友A:
为防止电源断电后通信引脚通过保护二极管供电,我是加了两个三极管在PCBA1,串在TXD、RXD线,参考一下:(这里的VUSB接你PCBA1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电源断电后通信引脚通过保护二极管供电,我是加了两个三极管在PCBA1,串在TXD、RXD线,参考一下:( ...

加三极管会影响到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三极管会影响到速率

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