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030K6T6+CubeMX+DMA+AD 无法读出电压值

楼主(2021-12-22):
STM32F030K6T6+CubeMX+DMA+AD 无法读出电压值

网友A:
启动了ADC了

网友B:
CubeMX配置的对吗

网友C:
是连续转换吗

网友D:
DMA+AD不是很难

网友E:
STM32F030不难吧

网友F:
stm32CubeMX 配置简单。

网友G: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H:
开启ADC DMA

网友I:
启动DMA数据传输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0], 20);

网友J:
可能是因为DMA选择的是Circular模式,会一直产生中断

网友K:
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L:
读到的是固定值还是什么

网友M:
读取的数据寄存器对吗

网友N:
DMA都有哪些模式呢

网友O:
除了Circular模式还有其他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