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GPIO上的开关改变Sensorless BLDC转速?

楼主(2021-12-22):
请问各位先进
可否于程序中使用连接在GPIO上的开关,透过HAL_GPIO库+MC库改变SensorlessBLDC转速
例如开关off,BLDC=5000RPM
      开关on, BLDC=20000RPM
有范例代码可参考吗?谢谢!

网友A:
先确定GPIO的电平,再去设置转速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但是这种操作好像得有算法

网友C:
没用过这种操作方式,定时操作么

网友D:
你最好找个BLDC电机算法,试试

网友E:
没太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你是想控制转速是么

网友F:
控制转速是不是得用PWM控制呢?

网友G:
其实就是跟pwm似的控制占空比吧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的pwm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