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控制程序添加CAN通讯发送高频变量值

楼主(2021-12-22):
MotorControl Workbench 软件生成.ioc中间文件的基础上,用cubemx打开.ioc文件添加了can通讯,我是想通过CAN将高频的信息发出去(转角、电流、电压),这样子能实现么?需不需要加一个定时器来定时中断发送can,或者这部分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2022-07-30):
can通信是可以的啊,可以实现

网友B:
估计是需要定时发送吧,或者变量触发发送

网友C:
这个没研究过,但是can应该是可以传输这些数据的

网友D:
我觉得估计是需要定时器吧

网友E:
. Can发送看你逻辑呗,如果不着急,可以定时发送,如果需要实时性,就检测一下发送

网友F:
这部分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他们会咋搞

网友E:
一般情况用定时器发送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G:
这种数据不大,使用can发送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
就定时器发送呗,这个还简单

网友I:
你这个逻辑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用定时器发送

网友J(2023-03-01):
CAN 通许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内容的,如果仅仅从上层添加初始化代码,未必跑的通。建议楼主单独跑一下CAN通讯的例程,熟悉一下后,就可以结合电机应用程序做通讯了。另外CAN在通讯是毕竟不是实时的,而且电机应用也有自己的时序和要求。

网友K:
估计是需要定时器吧

网友L(2024-05-1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M: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N: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O: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P: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Q: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R: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