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配置STM32G030C8T6 ADC不同转换模式下,ADC15,ADC16,AWD2,A...

楼主(2021-12-22):
AD, dc, ADC1, ST, AC

在完全扫描模式下,ADC15,ADC16通道不能选中。AWD1的监视通道只能为CH0,无法选择另的通道。AWD2,AWD3可以使能。但监视通道却无法配置。

在不完全扫描模式下,ADC15,ADC16通道能选中。但AWD2,AWD3却不可以使能。

是STM32CUBEIDE的问题?

从参考手册上没的看到相关说明。为什么?

网友A:
手册应该有相关说明 ,楼主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是你配置方面的问题,手册看得不够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