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配置lwip的时候Rx_buff和Tx_Buff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21-12-22):
LWIP配置完生成代码,build后发现Rx_buff和Tx_Buff(在ethernetif.c文件里)这两个buffer比较大,请问在STM32CubeMX配置怎么修改能让这两个buffer变小?谢谢

网友A(2022-07-30):
正常情况下,手动修改就好了吧

网友B:
有可以直接配置变量大小的么?

网友C:
你可以通过程序,修改这两个buffer的大小

网友D:
要注意哈,看你使用的大小,不要小于这个使用量

网友E:
我觉得用cubemx是修改不了吧,通过开发环境修改就好了

网友F:
这个就是发送和接收函数的缓冲区吧

网友G:
你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吧,所以觉得buffer很大

网友H:
你通过程序能修改,如果使用cubemx估计修改不了

网友I:
不会用cubemx的啊,但是你得用编译器啊,编译器可以修改大小的啊

网友J:
你用LWIP本身就会好占资源吧,而且你要注意你的数据的大小,这个buf不能小于一次传输的数据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