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如何添加所有外设的头文件

楼主(2021-12-22):
cubemx是一个图形生成代码的软件,可以很好的提高写代码的效率,减少时间。但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每次设置完后生成的代码,只包含设置的外设的头文件,如果想要添加其他外设的代码,可能会因此报错,需要自己去添加相应的头文件,但自己添加有时还是会报错,而且是不知原因的报错。
所以,在这向各位开发者、大咖,请教一下,如何在Cubemx中添加所有的外设头文件,或者在配置完cubemx后如何高效的添加自己所需要的外设头文件

网友A:
一般情况好像是用到那个外设就加那个外设的头文件

网友B:
没用过cubemx,感觉那个软件不够智能

网友C:
你可以手动添加吧,这种问题不复杂

网友D:
咋说呢,cubemx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E:
你可以问问ST的FAE,问问是否有这个功能呗

网友F:
自己添加一下就好了,可能就是稍微有些麻烦,但是不复杂

网友G:
你可以用cubemx再继续配置外设啊,用到的就能带头文件了

网友H:
我觉得所有外设好像不能直接添加吧

网友I:
你图形生成代码的功能直接配置就好了

网友J:
我没用过,所以不好说,不过你可以自己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