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烧写器连接后,电源是黄灯,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1-12-22):
求解惑,烧写器连接后,电源是黄灯,这是正常的吗?我看手册上是绿灯

网友A:
这个不正常,没有什么正常的地方的。

网友B:
我认为是不正常的状态,楼主再仔细看看咋回事。

网友C:
烧写器我倒是没有用过,这块你可以看看烧写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烧写器啊?谁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E:
烧写器写的绿灯也可能是他使用的烧写器是绿灯,如果板位一致的话,也可以不当回事儿的

网友F:
这个你是使用的jlink么?还是什么烧写器?

网友G:
电源灯一般都是红灯,看你的烧写器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H:
烧写器只要正常工作就行啦,你不用管灯的状态的

网友I:
没用过八位MCU的烧写器哈,他家烧写器是采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J:
先试试烧写器是否可以正常烧录,如果可以就不用管灯的颜色什么的

网友K:
也有可能是手册写的不严谨,也不一定,你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L:
一般烧录器电源灯都是红色,烧录状态指示灯有可能是黄/绿色的

网友M:
你找一下卖你烧写器的人,咨询一下他看看

网友N:
这个烧录器我觉得灯的问题不大,你要是好用就行,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O:
你是烧录的时候链接不上芯片么?还是怎么滴?

网友P:
你把烧录出错的报告状态截图发出来,光看灯的状态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Q:
般情况电源灯是什么颜色都无所谓,只要亮了就行,代表供电正常

网友R: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因为烧写器我好像都没有,嘿嘿

网友S:
你是连接芯片不成功么?还是烧写器没工作啊?

网友T:
你说的灯是电源指示灯么?如果电源指示灯亮了,代表给烧写器供电成功了,就行了

网友U:
电源灯是什么颜色的都没关系的,只要能亮就行

网友V:
是不是电源灯焊接错了,把绿色焊接成黄色了

网友W:
指示灯没有复用功能,只是贴的灯珠是黄色发光管而已。
你把烧写器撬开,换个和说明书同款颜色的灯珠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纠结这个问题。或者重新编一份说明书。

网友X:
色不对,能跑起来么?
还是下载器的灯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