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芯片:DC36-72V输入12V/5V/3.3V输出方案芯片

楼主(2021-12-22):
如题,请高人推荐下有这样功能的芯片,输出电流1-2A,最好能达到2A。

网友A:
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
用在工业控制上

网友B:
这个看看行不

楼主:
不好意思!你这个才60V,有点儿低。

网友C:
KSTW002A5B Barracuda* Series; DC-DC
36-75Vdc Input; 12Vdc, 2.5A Output,您看看这个符不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这个片子我 在用,感觉总体方案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TW002A5B Barracuda* Series; DC-DC
36-75Vdc Input; 12Vdc, 2.5A Output,您看看这个符不符合要求[em:2 ...

你好!你这个模块以前我见过,好像很贵吧!体积也不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模块以前我见过,好像很贵吧!体积也不小。

是的,这个是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D(2022-02-10):
SC8171和ETA1805看看,输出电流差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