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x】用开发板点亮一颗灯(附解锁芯片)

楼主(2021-12-22):
上一篇讲到没有找到相关Demo程序,在各位热心网友提拨下终于是找到了。安装好Keil支持包,找到GPIO的Demo程序,打开编译完成,无错误,下载后

完美的运行程序

但是重新下载时就悲剧了,找不到芯片啦

芯片锁了调试口,几经周折终于在各位友人帮助下恢复。

网友说明的情况 :“锁了是指SWD口被关了吧,把BOOT0脚拉高,然后重新复位一下,让芯片从自己的bootload启动,然后这时候flash的程序擦掉。再恢复回flash启动就可以识别到芯片了”

那下面呢就写下如何解锁,给各们误锁芯片的朋友一个恢复的例子。

按: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流程_V1.0.PDF"文件把j_link设置好。

把调试口SWDCK,SWDIO两个短接帽拔出,用其中一个接入Boot0,3V3(M),即上面把说让单片机进入bootload启动模式,这时用Jlink把线接好。

把官提供的解锁工具复制到Jlink根目录,并打开运行,输入“4”解锁 N32G43X系列。

重新打开jflash,选择擦除整片按键,提示完后表示解锁芯片成功了,可以继续造啦。

以上呢是本人亲自踩的坑,附上文档给后来的朋友一个警醒。

网友A:
没掉到坑里,怎么会有长进呢?谢谢楼主共享自己的经历。

网友B:
安装包发下啊

楼主:
官方软件在资料包里,jlink直接网上下载安装包取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ZSpseqHs_myLZ3RvnSmfw
提取码:8q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