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上电启动时间

楼主(2021-12-22):
由于设计需要,用GD32F405代替stm32f405,关键部件不要单片机启动立即动作,GD32f405上电启动时间140ms,再加上初始化一共200ms,想在此基础上缩短到60ms,该如何是好,或者有其他国产品牌替代(要求具有FPU能进行浮点数运算,主频168M)

网友:
200ms,你所说的上电启动,是对所有初始化完成,运行到main函数中?还是指晶振稳定后,开始进行初始化的时间?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们用的GD32F450也遇到这个问题,貌似解决不了了

网友B(2022-02-09):
考虑启动时间的话,可以换型GD32E505。E系列的启动时间快很多的,使用外部晶振608us,内部晶振74us。

网友C:
在上电的过程中,几十ms的时间量,会影响到什么呢?
可不可以换个角度去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我们在设计中,有时也会纠结这个,相反,有时候反而是外专业的人,偶然的几句话提供了新思路

网友D:
没关心过启动时间,很快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