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机驱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22):
是不是现场使用环境中有干扰造成的误动作?

楼主(点评):
只是在220v的环境下,做3s on/off实验,大概在十分钟后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现场使用环境中有干扰造成的误动作?

只是在220v时候,3s  on/off实验,大概十分钟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不要用缓启动。

这个电容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呢,是在管子关断的时候会放电击穿自举芯片吗,为啥正常运行的时候就没事诶

网友C:
空载测试也会吗?
故障时 MOSFET 没损毁?

楼主(点评):
空载的时候也会,管子没坏,只是LO脚,而且排查的时候,去掉这四个二极管会改善

楼主(点评):
没有,管子仍是完好的

网友:
C12     106   电容容量偏小

楼主(点评):
C12是自举电容,他应该不会影响LO脚吧,而且这个电容使根据厂家电路设计的

网友:
  C12   106  即是10UF

  R14  是303 即是30K电阻

  C12经过R14放电

  C12  X R14 = 时间常数秒( 你自己计算啊  ! !  )

  然后你开通时间10分钟 , 在这个时间之内 , 有没有给自举电容充电,

  只有你自己本人才知道啊 ! ! !

网友C:
FD2501 数据手册请提供,便于分析。似乎这颗停产了。应该是问题产品

网友C:
驱动信号死区控制是怎么做的?参数是多少?驱动频率是多少?使用PWM控制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区不要用缓启动。

估计改成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