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个问题,外部上拉电阻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1-12-22):
IO外面挂个芯片,需要拉高,那么外部上拉电阻选择多大的合适呢?一般用什么封装的?

网友A:
建议从i2c的上拉电阻计算**看。

网友B:
需要看下电流是多少范围

网友C:
一般都用10K的吧

网友D:
我印象中怎么是1K的呢

网友E:
用什么封装主要看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网友F:
阻值大小与要求的负载大小(电流、电容)及速度有关

网友G:
应该是一个范围值

网友H(2022-02-20):
上拉电阻正常是1-10K左右的

网友I:
看你电路推荐呗,如果没有推荐,就用大概的4.7K就行

网友J:
这个封装来说,基本都是看你板子上用啥封装,就选择一样就行

网友K:
我一般都是选择0603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1.5K的

网友L:
这个啥封装,都是与你电路板匹配的,你板载全是0805,那么上拉基本上也是0805了

网友M:
看你的功率啊,如果功率大,封装就要对应的要大一点

网友N:
这个一般都是0805的封装上拉电阻吧

网友O:
上拉电阻的阻值一般都是1.5K左右,看你手里有啥,K级别就行

网友P:
和IO的信号频率有关系

网友Q:
看你板子上用的最多的电阻封装,然后选择一样基本上就行

网友R:
上拉电阻的封装,也要看你需要的电流和功率的

楼主(2022-03-22):
引用 网友Q:
看你板子上用的最多的电阻封装,然后选择一样基本上就行

是个好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