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选频电路分析

楼主(2021-12-22):
请教一个电路的分析,据说是选频放大电路。,请大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选频。听谁说的,x?

那这个电路的作用是? 因为此电路后面跟着的是一个跟随器电路,这个应该是一组;之后信号进入下一组类似的电路。一共这两组。

我做了一个仿真,发现就这组电路来说在150KHz附近,对输入信号有放大作用,对其他较远频率信号没有放大作用。后一组电路对15MHz左右的信号有放大作用,对较远频率的信号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B:
圣诞老人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只是高丶低截止频率或者零丶极点,是频率响应的频宽笵围,但是频宽太宽了,要缩小频宽要用带通滤波电 ...

有道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
我上个全图吧。Ui是有3个频率的信号分时通过,分别是149985hz,147015hz,14848515Hz。前两个信号可以在第一级有放大,第三个信号在第二级有放大。其中L305是可变电感器,调谐中心频率14.85MHz。这3个信号通过这个电路后,要求幅值相当。

网友C:
vi经过Q307放大,对放大后的信号通过C315 R313滤除高频,R331 C332 310滤除低频,构成第一级的选频网络,原理类似文氏电桥震荡的RC选频。Q308第二级进行电流放大。Q309下面又是LC负反馈选频,最后Q305和C309构成射输输出放大后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