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开发工具] 手把手教你建立STM32项目工程

楼主(2021-12-22):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用了好长时间STM32,说来惭愧,一直没有自己动手建立过STM32的项目工程,今天有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建立STM32项目工程,以及在建立项目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步:
首先建立一个文件夹,起名为Template。
第二步:
template文件夹下建立以下文件夹:
APP:主要应用程序。
CORE:存放内核相关文件。
FWLIB:存放标准库的片内外设库。
OBJ:用来放置一些编译过程中生成的文件。
SYS:存放系统管理代码文件。
USER:存放MAIN函数。
一共六个子文件。
第三步:
1.打开Keil MDK5,点击菜单:project-> New uVision Project...
选择进入USER文件,输入工程文件名template,点击保存。
然后选择我们所示用的芯片类型,以STM32F407 ZGT6为例。
点击OK。
可能会弹出这个窗口,直接点X关掉即可。
点击这个品字形图标,弹出以下窗口
将Project targets 中的Target1改为Template。
在Group里面,点击这个小矩形框进行添加

添加以下五个文件名。
点击OK
然后点击魔术棒
点击OK,这样编译的文件就会放到OB文件目录下,这里文件就会很整洁。
第四步:
复制固件库文件到我们的项目工程中。
1.      将STM32F4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STM32F40x_StdPeriph_Driver下src,inc文件夹复制到工程目录中的FWLIB文件中。这个固件库大家可以去KEIL官网下载,我也会在下方提供给大家。
2. 将固件库包里的相关启动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目录core下:
    STM32F4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以下文件复制到我们项目工程的CORE文件下面。
然后复制一个工程中自带的delay、sys、usart文件到我们项目工程的SYS文件下面。
接下来复制其他工程USER下的4个选中的文件,到我们项目的USER中。
如下图所示
在KEIL MDK5中,点击新建文件
将文件命名为main.c,保存到USER目录下面。
在main文件中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while(1)
    {
    }
}
再次打开品子图标的窗口
添加文件
将目录中的文件都添加到各自的文件目录下。
添加完之后,左边目录下面会有加号,右侧#include 文件报错,是因为我们没有添加文件路径,接下来我们添加文件路径
我们依次添加
添加完毕,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编译,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报错的,果然是这样。
解决方式:
复制 STM32F40_41xxx 到
注意:后面是一个英文逗号!!!
再次编译,又出现了别的报错问题
解决方式:
复制USE_STDPERIPH_DRIVER
中间一定要用英文逗号隔开!!
我们再次编译,问题解决。
添加几个函数,再次编译
0错误0警告,这样,我们的工程就算是建立完成了。

很详细

网友A:
还不错,讲解很用心

网友B:
我敢说,有一部分人,是一直用别人的工程的

网友C:
这属于一劳永逸,基础打好了,后面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写好应用程序上。对于初学者更是入门之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敢说,有一部分人,是一直用别人的工程的

难道你说的是我?
我一直是用开发板带的一个工程,每次在那个基础上ctrl+c、ctrl+v,然后增增减减,感觉略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说的是我?
我一直是用开发板带的一个工程,每次在那个基础上ctrl+c、ctrl+v,然后增增减减,感觉 ...

大部分人都这样,但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工程,还是很好的

网友E:
大部分人都这样,但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工程,还是很好的
更多操作

网友F:
模板文件建立。

网友G:
网上也有许多的使用诸如VS,Eclipse软件

网友H:
为什么不是一键生成

网友I:
建立一个空白工程,随时添加代码。

网友J:
stm32工程搭建比较麻烦

网友K:
建立好文件夹,文件夹中有相应的库函数和头文件

网友L:
使用MDK5.0建立STM32F103工程

网友M:
用keil创建的stm32工程需要那些文件

网友N:
如何更新固件库呢

网友O:
pack怎么安装的?

网友K:
讲解的非常详细呢

网友J:
ST公司的STM32固件库源码

网友I:
这个是mdk哪个版本呢

网友G:
这个时候keil环境

网友F:
使用工程文件就可以。

网友N:
keil可以更新固件库吗

一般下载最新的固件库就可以,下载安装就会把以前的覆盖掉

网友O:
现在下载pack文件太大了。

网友M:
.s文件来自哪里?

网友L:
新建个stm32工程

网友P:
谢谢楼主啊,非常详细!

楼主:
以后有时间我会做一个这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M:
.s文件来自哪里?

这是启动文件,可以去以前的工程中找到

网友Q(2022-02-20):
这个非常的基础了。

网友R:
使用stm32cube可以直接建立的。

网友:
STM32项目工程模板。

网友H:
建立好一个模板,以后自己添加就行了。

网友S:
这个帖子性能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