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咨询晶体管输出的光耦基极引线引出到管脚的作用

楼主(2021-12-23):
有些光耦的基极引线通过管脚引出了,这个管脚是提供额外的控制通断的方法还是有些特殊的应用场合?一般如何使用这个管脚呢?

网友A:
用bing搜“4N25 circuit”,还真有利用c-b做输出,把e悬空的做法,作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传输速度,但是CTR下降到不堪入目的程度,需要后置放大器。那么沙发的模型应该是正确的,如果利用c-e因为三极管有存储效应,很难从深饱和状态恢复,所以CTR高了但是速度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和E关闭:B和E短路。
C和E导通:B到E有电流。
只用光二极管:E脚悬空。

有点迷糊,如果只是当普通光耦来使用,基极悬空是不是就可以,就当这个引出的基极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ing搜“4N25 circuit”,还真有利用c-b做输出,把e悬空的做法,作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传输速度,但是CT ...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当着基极不存在应该是可以的吧,使用的时候把基极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当着基极不存在应该是可以的吧,使用的时候把基极悬空。 ...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