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热电偶测温有用过的么

楼主(2021-12-23):
现在测温的时候,数值来回波动,
设备220电源接地的话,就能正常
设备220电源不接地,数值波动。

要求:达到不接地,也能正常测温

网友A:
可能板子有问题
比如电源,
比如检测电路

网友B:
之前你用不接地是否好使呢

网友C:
这个可以找热电偶的厂家,出个解决方案给你

网友D:
你测温为啥要跟地有关系呢?没搞懂

网友E:
如果可以你接地试试呗,为啥要求不接地呢

网友F:
接地保护,但是不应该能影响到热电偶获取数据的呀

网友G:
你换个其他测温传感器试试

网友H:
之前我也没有接地,也能正常测温呀,可能是你的电路设计有点儿问题

网友I:
为什么要求不接地呢?是你那里接地不方便么?

网友J:
接地如果测温要是准其实也可以的吧,既安全又稳定可靠

网友K:
我倒是没用过热电偶,不过我觉得好像也不用接地

网友L(2022-04-25):
不晓得 你用的哪家的转换器器件,如果是我们的MAX31855K,那是有接地线的

网友M:
220v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N:
换一个测温传感器也不行吗